博途 V13

楼主(2014-12-13):
求助 大师 TIA V13

 电脑安装博途 1200plcv13

在编程过程中 很卡 总是显示未响应 打开主程序MAIN  也是很卡

编辑HMI画面 也卡

我的电脑配置 WIN7 专业版 SP1 64位操作系统 内存 8G  硬盘也够大

编程过程中就是卡

请教大师

网友A:
硬盘换SSD就不卡了………硬盘大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SSD就不卡了………硬盘大有什么用~~~

为什么换SSD就不卡了  能简单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换SSD就不卡了………硬盘大有什么用~~~

对的 请大师 详细说明一下

还有如何更换 SSD卡

网友C:
听说用固态硬盘稍微好些

网友D:
这个配置应该不会卡

楼主:
在线等大师,,,,,,,

网友E:
这个软件是很怪,不知道卡哪儿,显卡也是不是,CPU也不像,硬盘照理更加不像了,因为程序大部分已经在内存了,硬盘数据传输量不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

我在虚拟机里重新做了干净的 Win7 系统 再装软件  运行还可以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下先

网友G(2017-03-13):
知道了,看来我电脑也要加一个固态硬盘才可以了!!!!1

网友H(2017-04-16):
,怎么下载怎么没用资源

网友I(2018-03-27):
感谢楼主,先顶一下。

网友J:
博图软件刚开始用的,急求更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