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用电磁启动器启动按钮开关不闭合

楼主(2014-12-13):
今天班中发现矿用电磁启动器按启动按钮时开关不闭合,电源有电,刀闸开关已经闭合,但按启动按钮时开关不闭合,后来经俺师傅排查处理,问题解决了,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问题在哪里,请各位老师讨论一下,但愿有所帮助!

网友A:
你拆开看看里边的接线就清楚了,最好是叫老师傅教教你,给你解释一下。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气原理图的。也许本来使用的就是常开点。

网友C:
我想弄明白的是  你师傅解决问题的时候  不在旁边还是在呢  没搞明白

网友D:
是防爆电气吧检修注意安全

网友E:
可能是按钮或者辅助接点有问题。

网友F:
  师傅拆时你没有看,合闸 没有电? 短路还是 启动的热保护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弄明白的是  你师傅解决问题的时候  不在旁边还是...

这样的问题,师傅处理时我们小工都会被派去拿工具或干其它杂活,等你再问时,都是一句话,你自己再悟悟,师傅有保留啊!

网友G:
楼主先学会看电气原理图,打好基础再说吧

网友H:
就这师傅离他远点吧!我想告诉徒弟点事,得追着屁股说,人家都不希听。

停止按钮的常闭点闭合不好;控制电源熔断器断;接触器线圈回路断线;热继电器动作。

网友I:
不过我要告诉这位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启动器,你一定要搞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和控制原理图,按停止按钮不启动,问题多了,整个控制回路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线路断线了,按钮本事不闭合了,停止按钮接点没有闭合了,线圈有问题了等,你要一步一步的检查和排除,特别是跟着师傅更要不耻下问,每处理一个问题都要搞明白为什么,电气的故障,现象一样,出问题的地方有时候不一样,要自己慢慢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我要告诉这位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启动器,你一定要...

感谢师傅指点,以后一定认真学习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