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运动控制 VS PCI运动控制

楼主(2014-12-13):
正运动技术推出了ECI以太网运动控制卡,单控制卡支持4-8轴运动控制,最多可以同时连接254个控制卡。

ECI与PCI相比:

优势:

不使用插槽,稳定性更好。

降低对PC的要求,可以选用MINI电脑或ARM工控电脑,降低整体成本。

可以支持WINCE,LINUX,甚至各种单片机操作系统。

控制器直接做接线板使用,节省空间。

控制器上可以并行运行程序,与PC只需要简单交互,降低PC软件的复杂性。

劣势:

通讯响应没有PCI快,没有中断函数功能。

可以看出,选用以太网运动控制来代替PCI运动控制,可以节省空间,降低成本,优化程序,接线更方便提升稳定性,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应用采用以太网的原因。

附件ECI3000资料,接口兼容固高GT800八轴运动控制卡。

网友A:
厉害啊!我顶!正在学习运动控制这块

楼主:
   ECI3000系列控制卡支持最多达12轴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空间圆弧、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随、虚拟轴、机械手指令等;采用优化的网络通讯协议可以实现实时的运动控制。

●  最多达12轴运动控制。

●  脉冲输出模式:方向/脉冲或双脉冲。

●  支持编码器位置测量,可以配置为手轮输入模式。

●  每轴最大输出脉冲频率8MHz。

●  通过CAN总线,最多可扩展到256个隔离输入或输出口。

●  轴正负限位信号口/原点信号口可以随意配置为任何输入口。

●  输出口最大输出电流可达300mA,可直接驱动部分电磁阀。

●  支持最多达12轴直线插补、任意圆弧插补、螺旋插补。

●  支持电子凸轮、电子齿轮、位置锁存、同步跟随、虚拟轴、机械手指令等功能。

●  支持ZBasic多文件多任务编程。

●  多种程序加密手段,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

●  掉电检测,掉电存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我顶!正在学习运动控制这块

正在学习,可以考虑用专用ic来做.上手快,要资料加995971182

网友C(2015-04-17):
我是初学者,很想看看学学

网友D(2018-01-24):
说明书在那里啊

网友E(2019-10-14):
正在学习运控控制器编程看看

网友F(2020-01-28):
运动控制,这个是好东西

网友G(2020-03-06):
爱的风格大方过水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