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压与转速

楼主(2014-12-13):
三相电压都在350V左右,电机输出的力矩减小,转速会不会变化?

网友A:
电压太低,点机会烧坏的,由于力矩减小,转差率变大,速度会降低。

网友B:
转速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C:
转矩减小,转速降低。

网友D:
理论交流异步电机转速与频率关系密切,与电压关系不大。

但是因为电机实际工作力矩与电流成比例关系,而电压下降会导致电流下降,所

网友E:
如果把“三相异步电机”换成“变频电机”呢?

网友F:
电机空载和满载转速变化很大么

楼主:
是这样的一台7.5KW的小型挤出机,现在是出料不均匀。

不知是否和电压低有关<此处内容被屏蔽>此电机用富士变频器带的<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