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啊

楼主(2014-12-13):
怎么样错位接线     就是接头不会在一起啊     那位好人能帮帮忙吗?

网友A:
以电缆3x6 铜线为例 把电缆橡胶剥掉 大概要40公分长 黄绿红三色 黄色长度不变 然后绿色去掉15公分 然后红色去掉30公分 对接的三芯电缆也如此但是红色不变 绿色去掉15公分 黄色去掉30公分 然后再把同一颜色的线 按照对接方式分别对接 之后缠绝缘胶带 再缠自粘性绝缘胶带 再缠普通胶带 基本上就ok了

网友B:
恩  错位接线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错位接线还是很有必要的。

没看懂一楼的意思,哪位大师搞个现场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