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相数的问题

楼主(2014-12-14):
求助大侠们,现在出口一批机器,客户的电网电压为220V/单相/60HZ, 由于失误,给客户提供成了220V/三相/60HZ的电扇,电扇的功率为230w每个,请教可以通过变频器进行电压相数的改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变频器的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呀, 搞个小  0.75 KW 的 变频器控制就可以, 我这里就有

INVT 的单相输入, 三相输出控制电机的 小功率变频器, 价格便宜,几百千把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呀, 搞个小  0.75 KW 的 变频...

水哥, 搞反了

楼主说的是如何把三相220变换成单相220.

网友C:
选单相220V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用于电扇电源。驱动230W的变频器不会超过500元。

网友C:
设置变频器输出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