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G7变频器过载

楼主(2014-12-14):
一台185KW12极渣浆泵,用185KW变频器。出现“过载”故障。根据手册调整了F21(调为0.9);F28由80升到90 ;F29由100升到120。过一段时间又出现“过载”。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变频器换大一等级的。

185的变频器带185的电机,及时开始不报警,时间久了报警是正常的。

另外查查传动部分,是不是有机械故障。

楼主:
谢谢小诚!这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为302A/340A,渣浆泵的运行电流是280A~338A。我们准备升级变频器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