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农用电动机的故障

楼主(2014-12-14):
   农用电动机的保护设施与检测手段与工业用电动机相比不够完备,因此,农用电动机运行中的故障主要通过耳听、手摸和鼻闻来判断。笔者根据多年经验把有关知识介绍如下:
   一、用耳朵听声音判断农用电动机有无故障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转时,发出的声音是平稳、均匀的,使人听了有“机器音乐”的感觉。如果出现尖叫、沉闷、摩擦、振动等刺耳的声音,说明电动机有了故障。通过听声音,可以判断农用电动机发生故障的原因。当听到农用电动机出现异常声音时,首先应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的原因引起的。方法是接上电源,有不正常的声音存在,切断电源,不正常的声音仍存在,为机械故障,否则为电气故障。
   1.机械故障的原因引起的异音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机械噪声应该是细小的“沙沙”声,即是轴承正常运转的声音,没有忽高忽低的变化,没有金属摩擦声。常见的由机械故障引起的不正常的声音有以下几种:(1)“咝咝”声:是金属摩擦声,一般是由轴承缺油干磨造成的,应折开轴承添加润滑脂。(2)“嘎吱嘎吱”声:是轴承内滚柱的不规则运动产生的声音,它与轴承的间隙、润滑脂的状态有关。长期闲置不用的电动机重新启动时会有这种声音(使用冬季润滑脂也会有这种声音)。如果电动机只有这种声音而无其他不正常现象,而且在加润滑脂后这种声音立即消失,便不是故障,电动机仍可继续使用。(3)“唧里唧里”声;是滚柱或滚珠运转时产生的声音,如无其他杂音,而且在加注润滑脂后声音明显减小或消失,一般不是故障,电动机可继续运行,但应密切观察,倾听声音有无异常。(4)“咚咚”声:有两种可能,一是电动机骤然启动、停止、反接制动等变速情况下,加速度力矩使转子铁心与轴的配合松动造成的。轻者没多大妨碍,可继续工作;重者应拆开检修。二是传动机构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连轴器或皮带轮与轴之间松动、键或键槽磨损所至。(5)“嚓嚓”声:是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6)周期性的“啪啪”声:是皮带接头处不平滑造成的。(7)电动机风扇部位发出的金属撞击声:风扇罩松动产生的。拧紧风扇罩松动的螺丝即可消除这种声音。(8)金属摩擦声:风扇罩碰凹后与风叶碰撞发出金属摩擦声。
   2.电气故障原因引起的异音
   (1)粗壮的“嗡嗡”声,像牛嚎叫:主要是由于电流不平衡造成的,因为电流不平衡时会产生与负载有关的两倍电源频率的电磁噪声。其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电源方面的原因,即电动机缺相运行、三相电源电压严重不对称等;二是电动机本身的故障,即绕组断线、短路、接地,转子回路断条、接触不良;三是严重过载造成的,是农用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再投入运行。(2)“嘶嘶”或“噼啪”放电声:定子绕组轻微不良或漏电时产生轻微的“嘶嘶”放电声,严重时会发出“噼啪”放电声。(3)蚊叫声:定子绕组端部拥扎不结实或浸漆不好,整个定子绕组末端未形成牢固的整体,个别导线在电磁力作用下抖动引起的。(4)起动、停车及负载变化时有金属撞击声:一般是因为定转子铁芯松动造成的。(5)不规划的哇叫声:铁芯内部有空隙或松动引起的。(6)金属的抖动声:定子端部铁芯片张开,张开的硅钢片振动发出金属抖动声。
   二、用手摸,凭手感判断农用电动机的温升情况
   每台电动机都有自己的允许温升限度。有的电动机名牌上标明了允许温升限度,有的标明所用绝缘材料的等级。电动机各种绝缘材料允许的极限工作温度如下:Y,90℃;A,105℃;E,120℃;B,130℃;F,155℃;H,180℃;C,180℃:以上。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用手触摸电动机机座和轴承附近,就可大体上判断电动机的温升是否超过限度,一般来说,手摸机壳觉得发烫,但可继续接触短时间,且温升不再上升,不会过热;若感到烫手得立刻缩回来,且小水滴滴上去发出“丝丝”声,立即蒸发掉,则是电动机可能过热了,超过温升限度,应及时停机检查原因,防止造成农用电动机的严重损坏。
   三、利用嗅觉判断农用电动机故障
   农用电动机出现严重故障之前往往发出异常气味,所以通过嗅觉可以在农用电动机出现严重故障之前及时停机,防止造成农用电动机的严重损坏。
   1.焦糊味:是农用电动机绝缘物质烘烤时发出的,此时若用手触摸电动机,感到烫手。
   2.油焦味:一般是轴承缺油,在接近干磨时,轴承温度升高,蒸发油气而出现的异味。此时用手触摸轴承部位,感到烫手。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果断收藏!

网友B:
非常实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