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 PRO软件操作

楼主(2014-12-14):
各位大师:求教以下松下FPWIN PRO软件的操作问题:

1,单独从PLC上传数据寄存器的数据。

2,单独下载数据到PLC的数据寄存器。

请赐教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松下的用过,可没这么操作过

网友B:
楼主能否说的更清楚一些呢

网友C:
读取及写入松下PLC存储区数据说明

一、 打开松下PLC数据编辑软件如下:

二、 选择由PLC上载:

三、 在区域选择里面选择全部数据区域,然后进行上载,并保存文件。

四、 更换新PLC后,把该数据文件下载至新PLC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及写入松下PLC存储区数据说明一、 打开松下PLC...

谢谢!我目前也是这样操作的,这样必须要求电脑要装多一个GR的软件,我就想知道PRO有没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