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工知识学习

楼主(2014-12-14):
我初学家装电工,看了买的书和从网上找到的相关电子书和一些其它相关内容,里面对于家装电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说法,介绍的电工电子理论感觉大部分用不上。操作技能说得不少,但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电线的选配只说了个大概,操作起来还是一知半解,顾虑重重,还有些细节甚至没提到,而这些细节问题如果弄不明白的话,感觉没法进行实际操作。所以我在这里把家装电工知识汇总一下,以便学习之用,别外抛砖引玉。
家装,顾名思义就是家庭装修。书上对家装电工没有明确的定义,因用电环境不合格造成家用电器漏电而发生伤人事故的也不少,所以我试着给家装电工下个定义:所谓家装电工,就是在家庭装修的过程中,为户主创建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的专职电工。
电工分类很细,大致分下:电力生产、电器设备(包括家用电器)的生产这一块叫生产电工;电厂出来到变压器这一块叫高压电工,一般印象里就是归电业局管的;变压器到电度表这一块叫物业电工,电度表到屋里的插座和灯具这一块叫家装电工;电器设备(包括家用电器)的维护维修这一块叫维修电工。(这是我自己的分法,)。
工作地点:户主住宅
工作范围:从电度表往屋里引线开始到插座灯具安装完成结束
工作内容:电线管线槽等配件、电线、开关、插座、灯具的选购和安装
安装方式:暗敷或明敷,现在几乎都是暗敷
理论方面,电磁感应及其应用、直流电交流电、电容电阻等电子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家装电工用不上。因为市电是交流220伏,不用考虑电源内阻,所以全电路欧姆定律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电路识图和不含电源部分欧姆定律了,也就是I=U/R。现在全部是暗敷,线路布在墙里,所以需要学些建筑方面的知识,比如扫尾工程中的搪灰找平和墙面粉刷,以恢复墙面的本来面目,这一点跟建筑电工有点类似。

供电线路分两种: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三相四线制是三根火线L(红黄绿三色)一根零线N(蓝线)。两线制入户,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火线进开关,连接插座或灯具,总结成口诀就是“火线零线两根线,插座灯具两终端”。零线不准安装熔断器及开关电器。三相五线制是在三相四线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根保护地线(PE线,黄绿双色)。三线制入户,PE线一定要连到插座的PE端,确保连接良好。零线和地线分开敷设,不能共用同一根导线。两线制有被三线制淘汰掉的趋势。
动力电380V,照明电220V,除少部分高级住宅和别墅用的是380V三相四线制入户外,绝大部分用的是市电220V交流电,50HZ。标准色是火线红色,零线蓝色,地线黄绿双色。地线只能用黄绿双色线,火线红色不够用时可以用其它颜色,零线尽量用蓝色,如果用其它颜色代替的话,要在施工完成后画的电路走向图中标明,否则维修检查时要用电笔判断了。

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常用的线路

楼主:
电工工具有很多,家装电工用不上的就不说了,常用的工具列举如下:
钳子又叫钢丝钳,钳口用来弯绞或钳夹导线线头,齿口用来拧紧拧松小螺帽小螺丝,刀口用来剪掉多余的电线和剥线头。操作方法:右手握住钳柄,小指伸在两钳柄中间,并抵住钳柄以便张开钳头。使用中不能把钳子当锤子用。
尖嘴钳在狭小的空间操作方便,操作方法同钳子。
起子又叫螺丝刀,改锥,分为一字起和十字起,主要用来拧紧拧松螺丝钉,螺丝钉上面的起子扣现在都是二合一的,两种起子通用。起子大小不一,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一字起还用来撬开86规格的开关插座灯头的外盖,十字起主要用来固定线头,把线头固定在接线柱上。要注意的是起子中有一种穿柄起子,是钳工工具,可以用锤敲,其它的起子在使用中不能用锤敲!
剥线头的方法很多,钳子、尖嘴钳、剥线钳、斜口钳、电工刀都能用。电工刀不绝缘,主要用来剥线头,现在被美工刀淘汰。
盒尺又叫钢卷子尺,用来测量尺寸,给开关插座灯头定位,常用的规格有3米和5米。
画线规,主要用于圆形灯具时画线定位。水平尺主要用于成排的开关插座高度一致性的定位检查。
电笔用于测量500V以下的电路,有钢笔式、起子式、感应式、数显式。以起子式电笔为例,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电笔的上端,不能捏下面的金属部分,食指指尖肚按在电笔顶端的金属盖上。接触测量部位后,测量部位有电的话上端里面的氖管会发亮。
电笔的常用技巧:
一、区别直流电和交流电。测量带电体时,氖管的两个电极同时发光,说明是交流电。两个电极只有一个发光,则是直流电。
二、区别火线和零线。测量交流电时,氖管发亮的是火线,不亮的是零线。
三、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将测电笔接在直流电路中测试,氖泡发亮的那一极就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四、判断零线断路。电笔接触灯头插座的两个电极时,氖管都发光,灯泡不会亮,说明零线断了。
五、测量火线是否碰壳。测试电气设备的外壳,氖管发光,说明火线已经碰壳。

楼主:
电锤用来在墙上打眼,以便安装膨胀栓或膨胀螺丝。脸部朝上作业时要戴上防护面罩,钻头和墙面垂直,并经常拔出钻头排屑,防止钻头扭断或崩头。
弯管器用来电线管的弯曲,把弯管器穿入管子,一掰即可。弧度控制在线管直径的10倍左右,以便于顺利穿线或拆线。穿线器用来在电线管里穿线和拆线。
手动切割机用来在墙上开线槽,因为工作期间灰尘较大,所以开工前要戴上护目镜和口罩,必要时戴面罩,做好劳动保护。一次成型开槽机看起来就是手砂轮上安个切割片,再加上个水冷却而已。
在天花板上安装吊扇、安装吸顶灯、在靠近天花板的墙面上排线时要用上人字梯了,上下梯子时要保持三点接触原则,即两脚一手。
锤子,准备一把鸭嘴锤或羊角锤,明线方式固定线槽开关插座时,可以用鸭嘴锤和带红疙瘩小钢钉(商品名射钉)来固定线槽开关插座。网线安上水晶头后叫跳线,用于路由器、宽带猫、主机之间的连接。(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跳线的制作要用上网钳,网钳分为单用、两用、三用三种。4P压接4芯线(电话接入线);6P压接6芯线(电话话筒线rj11);8p压接8芯线(网线rj45)。网线里有8根线,排序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一种是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施工中必须采用同一个标准,否则会出现连通性故障。
电缆准备工具又叫剥线刀,和网钳配合使用。

跳线制作步骤:
一、剪取适当长度的网线。剪取长度要比实际长度要长一些。
二、将护套或线标套入网线,标记该网线。
三、剥线刀缺口向上,一手食指穿入圆环内,拇指和中指固定剥皮刀,另一手拿网线,在距离线端20mm处将网线从缺口推进,左右手配合轻推轻拉。
四、左手握住网线,右手食指穿在圆环内,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将网线最外层的绝缘层割开,退下剥皮刀,掰动并拨下绝缘胶皮。
五、将8根线一一拆开、理顺、捋直,然后按照规定的线序排列整齐。不能错,不能乱。第1线和第2线、第3线和第6线、第4线和第5线、第7线和第8线必须分别是一个绕对(同一股线)。
六、把线尽量抻直、压平、挤紧理顺,然后用网钳把线头剪齐。如果外皮过长,可以剪短,保留14mm左右。
七、一手以拇指和中指捏住水晶头,使有塑料弹片的一侧向下,针脚一方朝向远离自己的方向,并用食指抵住。另一手将8根导线同时沿水晶头的8条线槽插入,一直擳到线槽的顶端。
八、准确无误后,将水晶头从无牙的一侧推入网线夹槽后,用力握紧网钳,交突出在外面的针脚全部压入水晶头内。
九、将护套套在水晶头,按照相同的方法制好另一端的水晶头,完成。

楼主:
完成后要用网络电缆测试仪测试一下,以确定是否有连接故障。

电度表现在的规范叫法是电能表。单相电度表有两种接法:一种是跳线式,火线进1出3,零线进2出4;一种是顺线式,火线进1出2,零线进3出4,跳线式用得多些。常用规格有10(40)的和5(60),一般由电业局提供。
电度表的文字符号是PJ,图形符号是

断路器又叫空气开关,具有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失压保护功能,也就是闸刀开关和插瓷保险二合一,上面标注的C10、C16、C20等表示这个断路器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总开关要小于电表的最大允许电流,否则会出现电表烧了总开关也不会跳闸的现象。(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回路开关打开后的回路总电流要小于总开关的总电流,否则会出现回路开关不跳闸总开关光跳闸或者回路开关和总开关同时跳闸的现象。家用断路器常用的规格有C10、C16、C20、C25、C32、C40。
断路器的电气符号:

楼主:
漏电保护器,又名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简称RCD,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 不带过载、短路保护,仅有漏电保护的RCD,也称为漏电开关,与熔断器、热继电器配合可构成功能完善的低压开关元件。
第二 带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和漏电保护的RCD,也称为漏电断路器.。
第三 没有过载、短路保护功能,也不直接分合电路,仅有漏电报警作用的RCD,也称为漏电继电器。
家庭装修一般用漏电断路器,电气符号是:

插座用不用漏电断路器,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规定:除壁挂式分体空调电源插座外,电源插座回路应设置剩余电流保护装置。需要不需要安装总漏电断路器,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规定:每幢住宅的总电源进线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或剩余电流动作报警。
在实际应用中,有用的,也有不用的,这两种方案都在使用中。卫生间湿度大容易漏电,特别是安有电热水器的情况下。厨房里跟做饭相关的大功率电器较多,天天做饭天天接触。出于安全方面考虑,为避免漏电产生的危险,所以这两个地方必须使用漏电断路器。

网友A:
很不错的分享,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