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D,R,ZR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14):
程序中经常看到使用R,ZR寄存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2017-11-11):
ZR是文件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一样使用,在PLC参数设置里面可以设置文件寄存器的点数,是断电保持型,电池拔掉后,里面的数据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