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9-IT6A 版本问题

楼主(2014-12-15):
各位大侠,

     小弟初次接触PLC,原本有一套1769-L31的PLC系统,其中一个模块是1769-IT6A FW版本是1.1;现在买了个新的备份模块,结果安装上去无法使用,开始L31的OK灯,和Run灯都是正常亮的,但是I/O灯一直闪,没多久OK灯就变红色了。Run灯也灭了。后来比较发现,新买的1769-IT6A模块的FW版本是2.2;请问是因为版本不同造成的吗?按道理,应该是什么版本都可以兼容啊?求赐教。。。感谢!!

楼主:
期待大神指导!有没有可能不是版本问题,而新的模块是坏的?!!求助

网友A:
版本问题,重配固件版本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问题,重配固件版本下载

谢谢!

 但是 我在ab 官网上只看到有1769-L31等CPU 有固件下载,IT6模块也有固件下载吗?求指点!可以给个路径吗? 重新刷固件具体如何操作啊?不胜感激!

网友B(2022-10-16):
重新刷固件,兼容性问题很多

网友C(2022-12-23):
我觉得就是1769-L31的版本太低,识别不了你新加的IT6A模块,你把L31版本往上升一下,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