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接错电源后通讯不上

楼主(2014-12-15):
一时糊涂把220V电源接在了CPU上,换了保险后PLC指示灯都是好的,就是下载不了数据,还能修吗

网友A:
虽然是电源指示灯亮,但是可能别处元件损坏。

问下楼主以前可以下载程序吗?是否是你选择的驱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电源指示灯亮,但是可能别处元件损坏。问下楼主以前...

就是程序下载不了,驱动应该没问题,前段时间还下载来着

网友B:
应该是内部元件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