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表基本原理详解

楼主(2014-12-15):
  功率因数表是对电路的功率因数进行测量的一种类型的仪表,那么功率因数表是如何进行测量的呢?这个测量过程大家是否实际操作过呢?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功率因数表的工作原理。

  功率因数指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一般用符号λ表示,即:λ=P/S。

  在正弦交流电路中,功率因数等于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ψ)的余弦值,用符号COSψ表示。此时,COSψ=λ。

  功率因数表是指单相交流电路或电压对称负载平衡的三相交流电路中测量功率因数的仪表。

  常见的功率因数表有电动系、铁磁电动系、电磁系和变换器式等几种。

  工作原理:

  布莱迪商城供应的功率因数表采用电动系电表测量机构的单相功率因数表原理,其可动部分由两个互相垂直的动圈组成。

  动圈1与电阻器R串联后接以电源电压U,并和通以负载电流I的固定线圈(静圈)组合,相当于一个功率表,从而使可动部分受到一个与功率Uicosφ和偏转角正弦sinα的乘积成正比的力矩M1,M1=K1UIcosφ sinα。

  K1为系数,cosφ为负载功率因数。动圈2与电感器L(或电容器C)串联后接以电源电压U,并与静圈组合,相当于无功功率表,从而使可动部分受到一个与无功功率UIsinφ和偏转角余弦cosα的乘积成正比的力矩M2,M2=K2UIsinφ;cosα 。K2为系数。

  对纯电阻负载,φ=0°,M2=0,电表可动部分在M1的作用下,指针转到φ=0°即 cosφ=1的标度处。对纯电容负载,φ=90°,M1=0,电表可动部分在M2的作用下,指针逆时针转到φ=90°即cosφ=0(容性)的标度处。

  对纯电感负载,由于静圈电流I及力矩 M2改变了方向,电表可动部分在M2的作用下,指针顺时针转到φ=90°即cosφ=0(感性)的标度处。对一般负载,在力矩M1和M2的作用下,指针转到相应的cosφ值的标度处。

  电动系单相功率因数表可用来测量单相电路的功率因数,也可用来测量中点可接的对称三相电路的功率因数,这时电表的电压端应接相电压。对中点不可接的对称三相电路,可采用三相功率因数表来测量。

  功率因数表基本测量过程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大家结合实际的操作使用过程来加深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