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控制伺服选型

楼主(2014-12-15):
用西门子200PLC 来控制伺服,走脉冲。 200的PLC输出是继电器型的 能发脉冲吗?

网友A:
不能,必须用晶体管型的,继电器型的无法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必须用晶体管型的,继电器型的无法输出高速脉冲

一楼正解,楼主,不行你再搞个EM253带伺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必须用晶体管型的,继电器型的无法输出高速脉冲

谢谢了!

网友C:
你还要估算一下PLC脉冲的输出频率是不是够。建议用S7-224XP CN,脉冲输出的最高频率是100K,其他西门子200的PLC脉冲输出频率都比较低,只有20K

网友D:
EM253比CPU模块还贵啊

网友E(2018-09-11):
继电器型的PLC 无法输出脉冲的, 只有晶体管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