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伺服??

楼主(2014-12-15):
师傅叫我先学习伺服,给了本汇川的用户手册。。。看的云里雾里的。。还有原点回归什么意思

网友A:
先了解下他是做什么的,在找人给你介绍下就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下他是做什么的,在找人给你介绍下就简单了

朱工解答在理

网友C:
云里雾里还是基础没打好!伺服包括转速控制和随动位置控制。自控本科毕业不是问题,大专再补补教科书。再读用户手册立刻就明白了。

网友D:
先了解伺服的大致原理,不用去翻课本或什么教材,了解一些概念就行。然后看一下应用案例,重点了解一台伺服驱动器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接入PLC或者其他的控制系统中。

网友E:
建议你看一点官网培训 资料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