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4-12-15):
同题,把固态继电器采用H桥接法接直流电机正反转,居然出现短路,下面是接线图,帮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改

网友A:
动作过程说说看》》》》》

网友B:
K1、K2必须有互锁。

运行中倒正反转,相当于反接制动。反转时,电源电压+电机反电势加到电机上,电流很大。

网友B:
这样的控制只能用于微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