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报警21.1

楼主(2014-12-15):
各位大神们,我这有个伺服驱动器出现报警21.1 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开机上电做原点复归时,突然出现的 断电重启无效,马达型号HG-KR43BJ  谁能给解决下啊

网友A:
先看看手册具体代码是什么报警,

网友B:
编码器通讯异常,建议检查下编码器线和电机

网友C(2015-05-31):
很认真 的告诉你,你的电机编码器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到三菱上海维修中心进行维修

网友D(2015-07-02):
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