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时间修改问题

楼主(2014-12-15):
这个触摸屏 是什么牌子的?谁有它的使用手册,麻烦传给我一份,谢谢啦!29016957@qq.com

另外这个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一致恩么修改啊?显示的时间比现实时间多了10分多,怎么修改到时间显示一致的?

谁帮一下!!!

网友A:
控制面板里修改时间啊。

网友B:
 一般是启动地的系统属性里有时间修改 吧,CE 系统的

楼主:
对: 原创军团-永远的正方 控制面板里修改时间啊。

不好意思啊!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您能说的仔细一点么,怎么进入这个控制面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启动地的系统属性里有时间修改 吧,CE 系统的

那您知道哦进入这个系统属性么?麻烦您说的仔细一点,我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

网友C:
proface的 屏,一般的触摸屏点四个角中的三个点就能进入系统界面设置,这个我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实在不行就找下代理商要下使用说明书吧。他们报备比较烦,找给你们供货的态度会好点

网友D:
普洛菲司,ST3000系列的屏。上面有中文资料下载。台湾网站地址如下:

http://www.proface.com.tw/product/hmi/st3000/lineup.html

网友E(2015-03-07):
proface3000系列的触摸屏,按触摸屏的对角(间隔1秒),进入系统后点时间就可以设置,修改后请保存后退出。也有的触摸屏上时间是PLC的时间,修改触摸屏时间也没有用,还有的时间是上位机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