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语句表程序不能转换成梯形图

楼主(2014-12-15):
网络1

LD     T34
INCW   VW10
MOVB   SMB29, AC0
+I     AC0, AC3

网络2

LDW=   VW10, 100
DIV    100, AC3
MOVW   AC3, VW12
MOVW   0, VW10
MOVD   0, AC3

网络3

AW<=   VW12, VW14
OW<=   VW12, VW16
FILL   VW12, VW14, 3
-I     +3, VW14
+I     +3, VW16
以上程序只有网络1可以转换成梯形图,网络2和网络3都显示无效,本人新手,求大神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写程序的人思路,如他使用的不是标准的 LAD 的程序逻辑来编写程序是无法正常转换成 LAD 图的

网友B:
每种语言要让机器明白都有自己的编写规范。STL语言规范不一定都会100%自动转换成LAD语言。

网友C:
STL语言有的是不能转换为LAD(梯形图)的,因为有的语句表能表达的,程序段。梯形图是不能表达的。但是这对程序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D:
LAD 可以全换成 STL, STL不能全转换成 LAD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那这样的话一段程序里是不是可以允许LAD和STL同时存在?

网友E:
凤飞飞凤飞飞凤飞飞反反复复凤飞飞凤飞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AD 可以全换成 STL, STL不能全转换成 L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