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的看图方法

楼主(2014-12-15):
        电气原理图由主电路、控制电路、保护、配电电路等几部分组成,通过对每个部分的类别、结构、接线方式等进行了描述来达到示意的目的,所以掌握电气原理图的看图方法是很重要的,只要你懂得了电气原理图怎么看,就很容易理解里面示意的内容。
        下面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电气原理图的看图方法。首先得按照看看电气控制电路图一般方法是先看主电路,再看辅助电路,并用辅助电路的回路去研究主电路的控制程序的方法来作为看图的主要思路,然后再按照下面介绍的步骤,一步一步的进行。
看主电路的步骤
        第一步:看清主电路中用电设备。用电设备指消耗电能的用电器具或电气设备,看图首先要看清楚有几个用电器,它们的类别、用途、接线方式及一些不同要求等。
        第二步:要弄清楚用电设备是用什么电器元件控制的。控制电气设备的方法很多,有的直接用开关控制,有的用各种启动器控制,有的用接触器控制。
       第三步:了解主电路中所用的控制电器及保护电器。前者是指除常规接触器以外的其他控制元件,如电源开关(转换开关及空气断路器)、万能转换开关。后者是指短路保护器件及过载保护器件,如空气断路器中电磁脱扣器及热过载脱扣器的规格、熔断器、热继电器及过电流继电器等元件的用途及规格。一般来说,对主电路作如上内容的分析以后,即可分析辅助电路。
看辅助电路的步骤
       第一步:看电源。首先看清电源的种类.是交流还是直流。其次.要看清辅助电路的电源是从什么地方接来的,及其电压等级。电源一般是从主电路的两条相线上接来,其电压为380V。也有从主电路的一条相线和一零线上接来,电压为单相220V;此外,也可以从专用隔离电源变压器接来,电压有140、127、36、6.3V等。(http://www.diangon.com版权所有)辅助电路为直流时,直流电源可从整流器、发电机组或放大器上接来,其电压一般为24、12、6、4.5、3V等。辅助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的线圈额定电压必须与辅助电路电源电压一致。否则,电压低时电路元件不动作;电压高时,则会把电器元件线圈烧坏。
      第二步:了解控制电路中所采用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的用途,如采用了一些特殊结构的继电器,还应了解他们的动作原理。
       第三步:根据辅助电路来研究主电路的动作情况。
        第四步:研究电器元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电路中的一切电器元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种互相控制的关系有时表现在一条回路中,有时表现在几条回路中。
       第五步:研究其他电气设备和电器元件。如整流设备、照明灯等。
通过对这些看图方法的了解和掌握,你就能在以后的看图中避免很多的错误,而且能够更快更精确的分析你遇到的问题,并且解决他们!

网友A:
分享基础知识

网友B:
好贴就该顶到底.万恶的10字回复

网友C:
感谢分享,认真学习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