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控制模块如何接线?

楼主(2014-12-15):
  今天朋友新购回的一个智能家居的自动控制开关的智能窗帘控制器, 其 220V AV 输入 ,然后经过一个 控制模块 输出 24V DC 电压来控制 窗帘电机伸出链条来控制开关窗。主机如下图:

  下图为控制器, 其中间三根线 说是 另外的单独控制线,可是不知是如何来控制输出电机正反转的? 这个 正反转控制器自己带有 433 MHZ 的 无线遥控器 接收信号 控制,控制面板上也有三个按键,可控制正转,反转,停止

    现在的问题就是想外接一个 315MHZ 的模块来增加一个控制信号 ,可是看看接线端下面的 字意思是 低电压有效是什么意思 ? 负极 接 开启 或是 关闭 就能启动吗 ?

网友A:
要玩就玩高大上,早就听水哥搞智能家居了。

看图片,我的理解跟水哥的一样。

你先接一个电机试试。按说,线头子直接点一哈,看电机有没有反应。

网友B:
我也想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C:
玩高科技了。

网友D:
如说明指出的低电平有效,就应该GND连接开启,电机启动;GND连接关闭,电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说明指出的低电平有效,就应该GND连接开启,电机启动...

  直接 GND 端子 连接 开启端子 启动 吗? 试了一下,用一根线 将 GND 与 开启 二个端子 连接,可是没 反应呀,晕,又没有说明书

网友E:
你用无线控制时电机是否能正常开启关闭?电机负荷线的正负极是否连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无线控制时电机是否能正常开启关闭?电机负荷线的正负...

  RF 无线遥控器控制设备是能正常运行的,但 外接线控制不知如何接线 ?

网友E:
这是从网上找的接线图,看看这种接线方式是否能和你的设备接线方式通用。

网友F:
 控制端需要一组12V的电源。电源的+极接控制端的“+12V”,"关闭"和“开启”这两个控制端接入“0V”后,电机转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控制端需要一组12V的电源。电源的+极接控制端的“...

那个GND为什么和交流输入在一起呢,晕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