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转速显示问题

楼主(2014-12-15):
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设置M440变频器,让它显示转速?

网友A:
 直接 调参数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 调参数 就可以

请问怎么调?用哪个参数?跪求大神指点!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吗?怎么显示输入10V是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