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14-12-16):
一级开关是ABB的框架断路器SACE Emax E2搭配的脱扣器是SACE PR121/P,有L、S、I保护功能,没有G保护能;L电流门限设定为0.8(单位不知)脱扣时间144S;S电流门限设定为2(单位不知),脱扣时间看不懂;I电流门限设定为4(单位未知)二级开关是SACE Emax E1搭配的脱扣器是SACE PR121/P-LI,三级开关是SACE A3N 630外接漏电保护装置设定剩余电流为0.3A,动作时间为1S。现在的问题是偶尔会跳一级开关,二级、三级开关不动作,一级开关复位后又可以合闸运行。因为对设备不是很了解,一级开关没有G保护功能,就是漏电保护,那么只有过载或短路了,过载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一直以来的负载都很小,那么短路的话,为什么三级、二级开关不动作?又会不会是因为三级开关的动作时间设置为1S比一级开关脱扣时间长,三级开关没来得及动作,漏电流持续1S以内,造成一级开关脱扣器当做I(查资料查脱扣时间没查到),就是瞬时短路来作出跳闸反应?求大神,大师解答。

网友A:
我不了解这些开关。

不知检查过,有无短时间短路的情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了解这些开关。不知检查过,有无短时间短路的情况没有。

当时因为对设备不是很了解,没有注意是L还是S,又或者是I的警报灯亮了,急着复位送电了

网友B:
ABB的开关800A以上一般可以最多选4段保护功能,L、S、I、G对应过载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接地保护。L保护对应参数I1取值0.4In到In,t1对应电流达到3I1时的动作时限;S保护对应参数I2取值最大为10In,t2为电流达到10In时的动作时限。I保护对应参数I3,最大取值为15In,没有时间参数,只要到达设定的电流倍数立即动作;G保护参数I4、t4;这里时间单位是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