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L72 cpu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16):
问题 1,AB 1756-L72 cpu之间用msg指令通讯,我远程机架插了一块enbt模块用光纤连接到其他系统PLC的交换机上访问该系统PLC的cup,我用msg指令通讯,在msg块里的通讯路径咋么填写。

问题 2,在我远程机架插了一块 mvi56e-mcm和其他系统进行modbus通讯,插上该模块需要刷controlnet网吗?该模块的配置不用它自带的组态软件配置能在logix5000里直接配置吗?咋样下载该配置到PLC,或者是下载该配置时PLC能在运行状态下进行吗?

网友A:
问题1

AA,N,XXX.XXX.XXX.XXX,B,C

AA是L72这一端的以太网模块名称,可通过BROWSE按钮直接选择。

N是代表通讯方式(1代表背板,2代表网络),在这里N=2

XXX.XXX.XXX.XXX是远端PLC的以太网模块IP地址。(如果是C网就写站号)

如果远端PLC的以太网模块与CPU在同一机架,B=1,C=CPU槽号。路径就结束了。(B和N同一回事)

如果不在同一机架,照规则继续往下写

问题二

必须刷C网

只用PCB软件在MCM模块里配置,5000里只配驱动

没记错的话要停处理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