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光纤放大器

楼主(2014-12-16):
如何选择光纤和光纤放大器,比如要检测10mm-100mm以内的物体,光纤放大器如何选择,环境光度是怎么判定的,求大神帮助!!!

网友A:
选择放大器比较简单,根据需要的输出类型(npn或pnp)然后在功能上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选择 ,响应速度什么的,显示现在基本是双数显了(32位还是16位)。主要选择还是在光纤单元上,安装方式,光斑大小,安装环境(耐温,腐蚀等等)。在使用上现在都是傻瓜型的  根据说明书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放大器比较简单,根据需要的输出类型(npn或pnp...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检测的是产品距离我的光纤头大概10cm,是不是检测的距离跟光纤头的大小和放大器都有关系呢,在无尘室用的,所以环境因素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选择放大器比较简单,根...

 检测距离一般是根据光纤单元来选择的,主要是看你的检测方式 (漫反 对射)跟大小也有一定得关系,放大器主要还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输出,响应时间 和显示光通量的。

网友B(2015-01-29):
根据光纤的型号与波长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