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加密

楼主(2014-12-16):
如图,程序被上锁了,要怎么才能解除呢?求指教啊

网友A:
找个<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试试吧。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人家自己写的 子程序,你是看不到的, 最好找人家要密码吧

网友C:
这个不难

程序发上来

网友D:
子程序上锁不一定是程序员所为,也有可能是通过向导生成的库指令,默认是上锁的。

其实没有去打开的必要,哪怕是程序员故意上锁,也说明程序没有更改的必要或者非授权人员不能修改程序。

网友E:
你需要不需要修改该子程序才是关键,否则就甭管他

网友F:
如果是向导生成的你是不能改动的

网友G:
这个最好用了。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