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上装有8个气缸

楼主(2014-12-16):
各位大神们,能否给小弟一个思路啊

转盘是普通电机,利用分割器转8个位置,转盘上装有8个气缸,每个气缸动作在每个工站上气缸不一样,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初始化后,每个工站对应的气缸是否还是我想要的那个气缸动作

网友A:
 那个就找一个 气缸做一个初始位信号吧,这样到达时就知道信号返回了呀

楼主:
虽然是知道初始位置,对应的每个气缸都有不同的电磁阀,有开也有闭,就是进料位置与排料位置是开,其它的工站都是闭的

网友B:
圆盘做一个初始位置标记,用光纤开关检测该标记或者接近开关的上升沿做原点标记均可

网友C:
可以用接近开关去感应标记,也可以用编码器角度控制

网友D:
用模拟量,编码器不是更好用模拟量,编码器不是更好

楼主(2015-02-11):
已经OK,谢谢各位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