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C#对工控行业的应用

楼主(2014-12-16):
刚入行一年,新人求解关于C,C++,C#对我们工控的行业的应用,毕竟工控和计算机不是一个行业,觉得高级语言应该影响不同,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对于上位机组态、PLC高级语言编程有用处

网友B:
C,C++,C#对我们工控的行业的应用,界面设计主要就是。就是与工控设备通信。

网友C:
高级语言的作用:算法(计算和通信协议),界面

网友D(2016-06-04):
做了一个组态王监控系统,升降横移车位。但是出现一个问题:PLC和组态王连接后,当按动相应按钮后,组态王中相应的动画动作当时不会动,要等到十几秒之后才动作。反应慢。COM1通信延时已经设置为200毫秒,运行基准频率也设为55毫秒,变量采集频率也都设为100毫秒。有高人知道怎么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