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PLC与组态王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2-16):
西门子S7200PLC下位机程序已经完成并下载运行,采用RS232转PPI数据线与上位机连接,但是在与组态王通讯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选择对应的驱动协议。组态王帮助中有介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对应的驱动协议。组态王帮助中有介绍的。

楼主:
驱动协议选择的是S7 200 的PPI协议,选择COM1口,默认地址2,连接好后运行组态王,数据电缆上的指示灯都不亮。是不是COM口选择有问题?COM口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地址又该如何判断?

网友C:
组态王也选择PPI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