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做到吗

楼主(2014-12-16):
有个机构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要做往复运动,另一部分做但方向运动,此部分用单向轴承连接,每次电机旋转120度,再返回,返回时单向运动机构不动,步进电机是做不到,因为无法进行120度定位,伺服可以吗?

网友A:
步进可以做到 啊,120度定位

楼主:
步进旋转一圈所需脉冲数没有3的倍数

网友B:
你不会加装1:3的减速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加装1:3的减速机呀

公司考虑成本,不会同意,而且负载很轻。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纯的往复运动,步进和伺服都能实现

如果需要找个原点,那用伺服可以通过找Z相,精确定位,旋转多少度就脉冲控制就行了,或用伺服内部的位置控制,这样连PLC都省了。

简单的就用PLC+步进或伺服都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进旋转一圈所需脉冲数没有3的倍数

 上次用个凯恩帝的还是3000puls一圈的啊

网友E:
   一般伺服都能解决,不过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伺服程序固定,无法修改需要PLC或者其他控制端进行控制。

    时光伺服完全的开放开放平台,内置简易PLC功能。您如果想制作可以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010-57915712

网友F:
采用带内部可编程位置段的伺服驱动系统可以轻松实现,无需外加PLC,易学易用。

您可以联系http://www.njxuema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步进旋转...

3000,还没见过哦

网友G:
您好,您这个属于一个单轴机械手装置,请问您往复来回是固定的吗?您这个可以采用我们直流智能型伺服驱动器,可以带内部编程的,30个回零程序可选,完全可以满足您这个功能。如果有兴趣,请加我Q 531253313.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