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处理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4-12-16):
CPU处理器是电脑中的重要配件,是一台电脑的核心同时也是集成度很好的部件。北京布莱迪提醒用户CUP处理器在安装过程中如果安装不当是很容易在造成一定的故障的,可能会为用户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问题。

与CPU有关的故障是比较判断的,CPU出现问题时,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开机、系统没有任何反应,即按下电源开关,机箱喇叭无任何鸣叫声,显示器无任何显示,如果出现上述现象,我们就应怀疑这种现象可能与CPU有关了,CPU故障的处理思路如下:

一、CPU是否被烧毁、压坏

打开机箱检查、取下风扇、拿出CPU然后用肉眼检查CPU是否有被烧毁、压坏的痕迹。现在采用的陶瓷封装CPU处理器,其核心(如PⅢ铜矿、AMD的毒龙、雷鸟、Athlon等)十分娇嫩,在安装风扇时、稍不注意,便很容易被压坏。CPU损坏还有一种现象是针对脚折断。现在无论是毒龙/雷鸟/还是PⅢ/P4,采用的都是Socket架构。CPU通过针脚直接插入主板上的CPU插槽,尽管号称是‘零插拔力’插槽,但如果插槽质量不好,CPU插入时的阻力还是很大。大家在拆除或者安装时应注意保持CPU的平衡,尤其安装前要注意检查针脚是否弯曲,不要一味地作力压或拔,否则就有可能折断CPU针脚。

二、风扇运行是否正常

CPU处理器运行是否正常与CPU风扇关系很大。风扇一量出故障,则很可能导致CPU因温度过高而被烧坏。平时使时,我们不应忽视对CPU风扇的保养,比如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风扇的润滑油容易失败,导致运行噪音大,甚至风扇坏掉,这时我们就应该将风扇拆下清理并加油。

三、CPU安装是否安装

注意检查CPU是否插入到位,尤其是对采用Slot插槽的CPU(如PⅡ及老PⅢ);安装时容易安装不到位,现在的CPU都有定位措施,但仍然检查CPU插座的固定杆是否固定到位。

四、跳线、电压设置是否正确

尤其是在采用硬跳线的老主板上,稍不注间就可能将CPU的有关参数设置错误。因此在安装CPU前,我们应细心新闻记者主板说明书,认真检查主板跳线是否正常并与CPU匹配,当钱现在太多数主板都有能自动识别CPU的类型,然后把CPU的外频、倍频及电压,设置项改为‘Auto’跳线设置。

五、借助Debug卡

Debug卡能过读SOH地址内的POSTCODE,并经译码器译码、最后由数码管显示出来。这样就可以通过Debug卡上显示的十六进制代码判断出问题的内部件不是CPU处理器了,而不用仅依靠计算机主板那几声单调的警告声来粗告声来粗判断硬件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