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变压器

楼主(2014-12-16):
今天看到的一个变压器,380V变220V,电柜电源是三相五线,也就是说电柜内是有220V电源的,我挺纠结为啥还在用380V生成220V呢,是不是生成的220V相对比较安全?

网友A:
一般没有N线的场合就使用这样变压器。

电网中电压不稳,有的使用变压器。

网友B:
柜内一般用380/220隔离变压器得到的220V比直接应用市电L+N的220V干扰少(变压器因为本身等效一个大电感,对干扰噪声有抑制和隔离),同时不受中性点漂移导致的电压不稳定,尤其是对于谐波严重的系统(例如整流PWM控制调压调功装置、可控硅调压等等)可以给控制部分相对纯净的电源。这个对于稳定控制系统的高可靠性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