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I/O数据采集模块Modbus/RS485 数据产品手册

楼主(2014-12-16):
IPAM是泉州泉州市冠航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新系列的基于RS-485总线接口的数据采集模块。IPAM数据采集模块在单个设备中集成了I/O、数据采集和隔离的RS-485总线接口。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和自定义ASCII协议。

IPAM-3402是混合I/O模块,具有4路的AI差分通道,每一组差分通道也可配置为2路的单端输入通道,以满足不同场合需求;模块还具有2路的 AO通道,可独立控制输出,也可进行同步输出;模块还具有2路DI和2路 DO通道。

IPAM-3402对I/O端口采用电气隔离,并采用带隔离的RS-485总线接口及看门狗技术,有效保障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1.1     主要技术指标1.1.1  模拟量输入

¨          输入路数:4路差分输入和8路单端输入,共用接线端子;

¨          测量范围:±10V;测量电流信号时,需要在端口并联一个采样电阻,然后根据获得的电压进行计算;

¨          ADC分辩率:16位;

¨          采样精度:±0.02%;

¨          采样速率:1000次/秒(单通道);

¨          上下限超限报警输出,独立使能或禁止超限报警,上、下限独立配置;

1.1.2   模拟量输出

¨          输出路数:2路;

¨          输出类型:电压输出:0~10V;电流输出:0~20mA或4~20mA;

¨          DAC分辨率:12位;

¨          输出精度:±0.1%;

¨          输出斜率:可配置,电压输出:0.0625V/s~1000V/s;电流输出: 0.125mA/s~2000 mA/s;

¨          具有安全启动输出和紧急输出功能,各个通道独立配置;

¨          两通道具有同步输出功能;

1.1.3  数字量输入

¨          输入路数:2路;

¨          输入类型:开关触点信号或电平信号;

¨          输入范围:

高电平(数字1): +3.5 V~+30V;

低电平(数字0):≤+1V;

¨          每个DI通道可配置为AO紧急输出匹配输入功能或计数器功能

¨          使用计数器功能模式时,输入脉冲频率应小于200Hz;

1.1.4   数字量输出

¨          输出路数:2路;

¨          输出类型:集电极开路输出;

¨          最大负载电压:50V;

¨          最大负载电流:50mA;

¨          可以选择为用户控制模式或输入通道状态指示模式;

¨          用户控制模式下,具有安全输出功能,可软件配置安全输出值;

¨          超限报警模式下,可设置超限输出值;

1.1.5  系统参数

¨          CPU:32位RISC ARM;

¨          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

¨          隔离耐压:1000 VDC;

¨          供电电压:+10~+30VDC,电源反接保护;

¨          工作温度范围:-40℃~+85℃;

¨          塑料外壳,标准DIN导轨安装;

¨          通讯接口:隔离2500 VDC,ESD、过压、过流保护;

楼主:
新鲜出炉的,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不要积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