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HB48实现交替计时

楼主(2014-12-16):
请教各位师傅

两只HB48如果不加中间继电器怎么实现交替计时?谢谢!

网友A:
循环继电器,不用继电器,就是说明你的负载很小,直接接到常开或常闭点就可以了。或者,共用一个公共点,常开常闭都接负载。

楼主:
具体说是两台HB48控制一只电磁阀间断通电。继电器动作方式为2,功能编号为1。怎么接线?望有图说明,谢谢!

楼主:
实际上HB48的继电器动作方式为6时,就是仪表通电不工作,触发后双延时,即可实现电磁阀交替通断电。只是不能同时显示通、断电的设定时间,设定也稍复杂。故想用两台HB48,但是接线困难,特向大家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