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4-12-16):
1.模拟量输出,或者输入,DIP开关一设定好,是否只能全部是电压,电流输入,或者输出呢,能不能通道1输出电压,通道2输出电流

2.对于EM231,4输入,8输入

     EM232,2输出,4输出

     EM235,4输入和1输出

那么这些输入输出,我可以用DIP来控制的吗,看见这副图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什么叫做2个输出都是20mA,所有输出都是20mA,难道该模拟量通道只能输出20mA啊

网友A:
1、手册上很明确的说明:6个DIP开关决定了所有的输入设置。也就是说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开关设置也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也就是说不能通道1输出电压,通道2输出电流

网友A:
2、控制输出点,应该是可以的啊,只要最终输出的点是Q点。控制输入点I应该只能由外部输入吧。

网友B:
不明白,什么叫做2个输出都是20mA,所有输出都是20mA,难道该模拟量通道只能输出20mA啊

——————————————————————————

1、第一个问题,我赞同华哥的解答。

2、第二个问题,两个输出都是20MA,我个人理解是这两个通道最大输出电流是20MA.

所有的输出都是20MA,也就是四个通道都是20MA.4-20MA的范围是工业通用规范。

----------

楼主学学怎么发图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什么叫做2个输出都是20mA,所有输出都是20...

点击这个即可发图片

网友D:
输出20mA是指最大输出是20mA,电流输出标准是0-20mADC,4-20mADC

网友E:
电流输出加个500欧的电阻可转换成电压输出

网友F:
这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输出20mA是指最大输出是20mA,电流输出标准是0-...

网友H(2018-09-12):
1)、模拟量输出可以同时输出电压和电流,按不同的接线方法得到不同的信号,模拟量输入则是按拨码得到的,模拟量电流20mA转电压的5V是匹配250欧电阻的,理解这个就可以知道怎么接了。   2)、dip只能切换输入状态,不能改输出状态;图中的描述意思指数入输出为20mA的时候,电源需要消耗的电流是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