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的通讯口是rj45的吧,怎么和计算机上的串口连接

楼主(2014-12-16):
安川v1000的通讯口是rj45的吧,怎么和计算机上的串口连接,但手册上又是RS485,我要用安川的软件监控信号,该如何连呢,这个是项目要求,没法改

网友A:
什么项目??让给我做吧。我对这个倍儿熟。。。。多少钱??

网友B:
深圳易控达 提供  MEMOBUS总线转光纤中继器   欢迎交流  18126015945  王勇

网友C:
安川的通讯端口不是RJ45,而是R+R-S+S-,是RS485端口,MODBUS RUT模式。如果与电脑连接可以安装安川Drive Wizard Puls软件,可以购买一个JVOP-181拷贝单元实现跟RJ45端口连接

网友D:
V1000的连接电脑用USB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川的通讯端口不是RJ45,而是R+R-S+S-,是R...

应该是可以直连的,那个口是RJ45插口,但不是网线的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