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8EX是什么扩展模块?

楼主(2014-12-16):
请问三菱FX0N-8EX是什么扩展模块?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好像是输入扩展模块,主机IO不够用时添加

网友B:
楼主你好

三菱FX0N-8EX是什么扩展模块?有什么作用?

————————————————

是FX0N系列的扩展模块,是当你的主机X点数不够用的时候,增加这个模块

可以增加8个X点。

楼主:
哦,原来这样,多谢各位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