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四边锯上的应用

楼主(2014-12-16):
一、简介

  四边锯:是指把压合好的木板四个边都通过锯头把四个边锯的整齐.

二、工作原理

  1.人工把料放入锯床的放料位置然后通过纵向切割的锯片到达终点,然后再用横向的推动装置把木板横向推动通过横向锯片,第三步就是把切割好的木板排落整齐。

三、HMI程序介绍

  1、主画面:简单介绍四边锯控制系统的四个部分:自动控制部分,手动控制部分,参数设置部分,说明部分.

  2、自动控制部分:利用滑动部件做了一个简易的工作动态图.

  3、手动画面:通过手动控制可以单独调试各个部位的运行停止。

  4. 参数设置:分为基本参数和定位参数.基本参数主要是设置一些流程的延时与打板次数还有就是控制伺服的手动速度;定位参数主要是设置伺服驱动的行走位置和到达某个位置做一个转换条件和伺服控制器的加减速时间.

四、PLC程序主要部分:

 <1>回零部分

 <2>纵锯启动部分

 <3>横锯启动部分

 <4>升降台工作部分

 <5>脉冲输出部分

五、工程要点:

 1.节省人力加大生产效率.

 2.节省光电,减少故障点。

 3.为实现下一步全自动化生产线做准备。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奉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