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教我怎么用一怎么记录一个开关开了多长时间

楼主(2014-12-16):
开关开的时候计时,开关闭合时间停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是哪儿用?

如果有PLC的话就很方便,多长时间都可以。

开关闭合的时候启动计数器,计数秒脉冲信号。

开关断开后,读出计数值,就是你需要的时间。

网友B:
对在PLC中计算时间,界面显示。

网友C:
加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计时器就可以了!!!

好多老式设备上有这样的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