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驱动器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4-12-16):
用台达B2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在转动的时候几乎看不见转动,查了相关资料据说是电子齿轮比的问题。现在我想知道电子齿轮比应该怎么设置好让伺服电机转起来看上去明显一点?

求各位帮帮忙解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B2系列是16万脉冲一圈,也就是160KHz的脉冲发送过来,电子齿轮(Pr1-44,Pr1-45:1:1)的话,速度为60RPM(1圈每秒);驱动器默认为16:10,是100KHz的频率60RPM;如果想速度快的话,可以将Pr1-44调大。

网友B:
把电子齿轮比调大就可以啦

网友C(2015-06-06):
为什么我的P1-45输入不了呀,有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D:
伺服是不是上电使能了?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的P1-45输入不了呀,有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E(2017-09-05):
要断开伺服使能,才能修改P1-45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