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变频器内置PLC功能求助

楼主(2014-12-16):
使用E系列变频器PLC功能,程序中只用到MI3口,MI1和MI6另外当成多功能端子使用,把PLC0切换成PLC1后就无法启动变频器,也就是MI1口没有作用,切换成PLC0时又可以正常使用。

       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PLC1状态下多功能输入口就不起作用了。

望各位解答!

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是说,只有程式中有编写的才不能用。。。。。不过你可以考虑用PLC的指令让变频器运转

网友B:
用PLC功能,把它当PLC控制变频器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