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控制电机启停

楼主(2014-12-16):
一个不锁的按钮开关和继电器能否控制电机启停,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多大的电机呀?用接触器控制电机吧?

网友B:
度娘里有很多啊 不过只有一个开关和继电器 只能实现点动

网友C:
继电器控制电机主电路可以,但是直接控制电机 不靠谱吧

网友D:
貌似需要按钮和一个接触器和2个继电器。

网友E:
2个继电器和 一个接触器。

网友F:
这就是双稳逻辑,在控制电机中没实际意义。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这是在书上面找到的,如果用PLC的计数器,可以更简单的实现哟!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这是在书上面找到的,如果用PLC的计数器,...

没有看到楼主的重复了.

网友H:
楼上5楼和7楼的电路好经典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多大的电机呀?用接触器控制电机吧?

功率大的电机要用接触器控制,小电机应该可以用继电器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E:
2个继电器和 一个接触器。

 可以实现吗?按下按钮后,K1、K2是同时得电呢还是有先后顺序?求指点

网友K:
最好是用一个计数器进行控制。如果光用继电器的话,理论上可行,但要具体试一试。

网友K:
刚才画了一下图,这种控制方式比较难做。你是仅仅想做个测试,还是确实想去用这样一种方式?如果真相用这种分离元器件的方式去控制一个电机,那么建议你还是买一个计数器来做吧。

网友L(2017-03-29):
翔看一下,大神放图出来吧啊啊啊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