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SMART代替S7-200的吗?

楼主(2014-12-16):
S7-200总是缺货,还涨价,是否继续用200,还是转用新产品SMART,

各位同行的意见?

网友A:
有钱可以转S7-1200,没钱可以转Smart,否则可以继续用200.

网友B:
我们还是使用的西门子200PLC。

网友C:
还是准备转S7-1200,后面200要淘汰的

网友D:
Smart目前尚不能完全向下兼容200。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硬件中断和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口比200少得太多,CPU和扩展模块的种类太少,这就使得在很多场合无法用SMART代替S7-200。

如果能用SMART代替S7-200的应用场合,可以尽量代替,毕竟SMART的性能比S7-200好。特别是需要以太网通讯的地方,使用SMART比使用S7-200+CP243-1有很优越的经济技术性能。

S7-1200不错,但贵。

网友(2015-03-07):
Smart用以太网通讯 比 S7-200 方便很多

网友E:
200 的不应该缺货其实就是西门子就是要推SMART .所以200的要慢慢退出~

200就是大家都用的习惯了,我不喜欢用SMART PLC~~~

网友E:
SMART 接线端子太小,太费事~

网友F(2017-05-12):
有钱可以转S7-1200,没钱可以转Smart,否则可以继续用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