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440显示转速问题

楼主(2014-12-16):
请问M440用哪个参数显示10V时的转速?

网友A:
模拟量输入跟频率有一一对应关系,然后才能知道异步电机的当前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入跟频率有一一对应关系,然后才能知道异步电机的当前转速。

我说的是显示转速,说白了,输入10v对应50赫兹,速度怎么显示在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