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顾美PLC的特点,给客户提出以下建议

楼主(2014-12-16):
根据我们产品的特点,给客户提出以下建议:

1. 尽量选用适合温度量程且量程较小的传感器。比如一般测温是几十度,最高温不超过120度的,选用NTC10k 热敏电阻比选用热电偶精度会更好一些。测温100多度,最高温不超过200度的,用NTC50k。

2. 如果传感器到PLC的线距较长,在PT100和其他传感器都可以用的情况下,建议不要用Pt100.一般来说,NTC类型线损比较小。

3. 如果对温度精度要求比较高,热电偶是最后一个选择。用热电偶一般都需要客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网友A:
其他的也可以参考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