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家的变频器一般喜欢什么时候罢工?

楼主(2014-12-16):
如题?

先来说说我遇到的,加速的时候报过流,减速时报过压,用很久了,上电莫名其妙的炸机。。。。。。

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目的是,现在公司在重新定义公司变频器的测试项目与流程,只是根据自己这两年一些现场工作的经验,对公司现有的测试流程的一些疑问;我们的大部分测试定义在PCB的模拟测试(端子测试,电流校验),成品后,只做母线电压的校验,及带负载的相平衡测试,另外就是带负载的老化测试。这几项感觉在实际应用中出错的几率不大?

网友A:
我们是西门子S120系列的变频器运行基本稳定

网友B:
加速的时候报过流,最常见了

网友C:
楼主需要增大“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或许能够解决问题。一般出厂值均设为"10s"!

网友D:
我只是见到200系列CPU起火、MM4**系列变频器爆炸......

网友E:
AB的,启动时候,要几次才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下,望更多人说出自己使用中的不如意。。。。。。。。

网友F:
一般新变频器我们都不测试,平常维护--就是清灰坚固。至于啥时候挂机?一般过流、过载、过温等故障较多,一般来说都是控制板或者IGBT出问题了,更换备件即可继续工作。不过最长久的变频器已经运行了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新变频器我们都不测试,平常维护--就是清灰坚固。至...

 20确实很久了,不知道是额定载的多少?以前听别人说过,一般电解电容的寿命(接近满载)为10年左右。

网友G:
我们做牛奶,一般化粘稠的料时容易报过载,把他那个爬坡速度放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