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你还能在凌乱一点吗?

楼主(2014-12-17):
我想说这个还能修么?

你把控制器拆就拆了,咋把线还搞这么凌乱呢?

措施:全部拆掉,重新接线。

网友A:
措施:全部拆掉,重新接线。只有这样了?否则大脑吃不消

网友B:
你的措施是最好的措施,方便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措施:全部拆掉,重新接线。只有这样了?否则大脑吃不消

有时候越想简单处理越搞复杂了

网友D:
是不是先查了线,然后拆控制器?

网友E:
  这个哪是维修呀,你都没有看 到控制设备主机,直接重新接线安装开始做一个设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