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4-12-17):
今天在家里遇到一件奇怪的事,上午用吸尘器除尘时,把吸尘器插到一个多孔插线板,插板上的指示灯本来是亮的,一插吸尘器就不亮了,开始以为是插板的原因,但是试过之后发现,插其它电器就能正常转。后来又把吸尘器插到客厅的插座上,吸尘器也能正常使用了。吸尘器和其它电器没有同时插在一个插板上 ,至今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请各位电工师傅共同分析一下原因所在?

网友A:
吸尘器和其它电器没有同时插在一个插板上试试。

网友B:
插座焊接处松动,很常见。

网友C:
检查插座

网友D:
吸尘器插头插入插板后接触金属片,金属片变形导致指示灯回路接线接触不良(或者短路)而熄灭。

网友E:
简单一点:插座是浙江货,100%正确

网友F:
是插座问题,接触不好,插入吸尘器插头时导致电源断路,找个懂电的拆开插座看看,很好弄。

网友G:
应该检查一下插座,原因可能是吸尘器的用电插头是三极的,那个是保护接地用的平时处于悬空,在三极插头和插座连接时,保护接地的那个电极簧片被撑开导致故障,建议更换公牛的插座板。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建议,认真学习!

网友H:
插座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是插座问题,接触不好,插入吸尘器插头时导致电源断路,找...

网友J:
是插座问题,接触不好!遇见山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插座问题,接触不好!遇见山寨了

是由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L:
乖乖,慢慢查罗。有信心才可以排除万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尘器和其它电器没有同时插在一个插板上试试。

感谢小诚师傅,已经按您意思重新试了,还是插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检查一下插座,原因可能是吸尘器的用电插头是三极的,...

老师说的对,认真检查了,是插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插座问题,接触不好!遇见山寨了

插座确实有问题,可能是质量问题,已经换好的了

网友M:
看现象,就像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N:
检查一下插座,应该是火线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老师,应该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检查一下插座,应该是火线接触不良

 谢谢老师,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O:
谢你的分享,谢谢你的分……。……。。…….………

网友P:
零线虚接的过你打开插线板看看

网友Q:
用的是山寨货吧,原因就这么简单!

网友R(2015-07-01):
应该是插座问题,打开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