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7.0 sp3在win7 32位系统中安装过程中报SSF是怎么回事啊?求详细安装过程!

楼主(2014-12-17):
wincc v7.0 sp3在win7 32位系统中安装过程中报SSF是怎么回事啊?求详细安装过程!

网友A:
解决办法——

1、可以用虚拟光驱进行安装;

2、安装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名称;

3、建议将安装文件夹放在系统盘根目录下,注意文件夹应该是英文名;

4、有必要的话,可以将安装程序里面的“step7”文件夹里面的“step7.ssf”文件复制到上层文件夹里面,即是说要将此文件放到安装文件“setup.exe”所在的文件夹里面。

网友B:
报SSF是因为安装文件在中文路径下,将安装文件放到根目录或者英文目录下即可。

网友C(2015-04-17):
可能是你安装路径有中文,改成英文目录就可以了